楼主(2006-02-22):
大家都用什么编程?语句表,梯形图?
      做plc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最近发觉好像梯形图编程老是有点别扭,不象单片机随意,plc的互相之间的逻辑性更强,总不象单片机一样对每一步都了如指掌。
      不知大家有多少是用语句表做项目的,不知和梯形图比有多少好处?
      还有一种叫什么状态图什么的(时间长总也不用就忘了),不知有没有用它编程的,怎么编阿,有什么优劣?

网友A:
我是先做出梯形圖﹐根據圖形再輸入指令表到電腦。電腦傳到plc
其實指令表能自動生成梯形圖﹐修改也方便﹐想改就改。狀態圖也是自動生成的。輸入sfc指令就是狀態圖了

网友B:
LAD ,STL ,SCL以及CFC

楼主:
wushulin,你好,你这样做出来的不是很烦琐,梯形图再转成语句表,再输入电脑。梯形图修改起来也挺方便啊。
我用的是三菱的,怎样输入sfc指令啊?那样也可以编程吗?

还有请教cvlsam老兄,什么是scl,cfc啊?怎么没听说过啊?也是编程形式吗?

网友B:
SCL,CFC是西门子PLC的编程语言,西门子支持多种编程方法混合编程,所以编程的时候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网友A:
回4樓
我說的梯形圖就是你的電路設計圖﹐不管什么你總得有個草稿吧?心里面有個底﹐這樣你才能設計一個完美的電路﹐走的彎路要少一些﹐其實在plc軟件里面﹐輸入指令自動會生成梯形圖﹐也自動生成SFC圖也就是狀態轉換圖﹐我也是用三菱的機。所以說你只要輸入指令就全好了

网友A:
回4樓
SFC在工具欄 視圖(V)菜單里的第三個命令就SFC了

网友C:
输入指令便自动生成梯形图,梯形图也可自动转换成语句表.梯形图比较直观,修改起来也比较方便,对于我们出入此道的人,我看还是用梯形图好一些.纯属个人看法.其实根据个人对梯形图语句表的熟练程度灵活应用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