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2):
让没有细分的步进电机在200ms内走完1000个脉冲走起来会稳定吗?

网友A:
够戗,
如果不考虑起步加速 匀速运动的化就是5K的频率,也是比较高的了。如果再考虑起步加速的过程那么要达到稳定速度就要高于5K的频率,至少10K了。一般不带细分的电机工作频率差不多就在1K-3K左右,有细分的话做到5K没有问题.

楼主:
我是自己走梯形,上升下降各90段,中间20段.起始速度为200hz,最高速度达到了8.7k了.走起来抖动很厉害.

网友B:
百格拉的没问题!
我这有资料。qq:21613720

网友C:
小电机可以
我们的小电机可以达到,楼上的朋友说的没错,百格拉的三相电机可以,我们有按百格拉技术制造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欢迎联系:010-51657812-806江先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