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2):
求助各位大师要让两台电机同步运行需要那些硬件。

网友A:
买个同步卡就得了,如果是伺服电机,本身就有同步功能啊。

网友A:
也可采用自控仪,是一个检测电动机转子信号的组合装置,通过判断和检测信号,发出“减速”和“提升”指令,实现半自动化工作,并保证两台电机有效配合和同步工作,防止一个机构过载而损坏。

楼主:
谢谢各位!如果我用PLC和模拟量模块来做的话需要几个怎样的模拟量模块。两台电机之间有转速比例关系。变频器的频率给定是模拟给定。

网友B:
同步要求不严的话,就用同步控制器。

网友C(2008-07-12):
在高精度,要求求严的情况下才用同步控制起

网友D:
可以用同步控制器,也可以用PLC+DA模块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