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2):
现在需要做一台变频器搭配2个水泵(5.5KW)使用,实现恒压供水。先把第一台水泵用变频起来,当频率达到额定的90%时,而压力还是低于设定值,把这台水泵直接切换到工频。用变频器把另外一个水泵拖起来。相反如果这台水泵频率很底,而压力还是高于设定值,则停掉这台水泵,把运行于工频的切换到变频回路。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峡,在水泵变频运行时直接切换到工频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中间需要停下水泵吗?希望大家能够帮我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切换过程。

网友A:
不要切来切去了,一台变频器带两台水泵不好吗?

网友B:
楼主的方案基本是可行的.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C(2006-08-09):
小电机可以切换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方案基本是可行的.

网友E:
你说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拖多的恒压供水的问题,在从变频切换到供品运行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要注意在切换时要先将水泵从变频控制中切出来,经过一定的延迟时间(大概1秒钟左右)之后再将水泵投入工频电源中就可以了。但是千万不要把在工频下运行的水泵投入到变频控制下去运行。

网友F:
8楼说的对.

网友G:
如果参数没有设好变频器是肯定会经常跳过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