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2):
小弟近来用VB做了个串口通信程序,将真空计中模拟值传到了EXCEL中,今天用DDE连接了EXCEL,I/O控件显示出已经连上了EXCEL,但EXCEL中的数据却无法读出,EXCEL中R1C1数据为FFAF25,改用组态王也不行,只能实现连接,不读我的数据.在我关闭程序后,直接在EXCEL中输入FFAF25,这时,数据在WINCC和组态王中都能显示出.请教各位高手,小弟在什么地方出错了?

网友A(2006-07-14):
在VB中打开缓冲 接受数据后清除缓冲,同时由于Vb程序执行较快 多加几千个LOOP空循环

网友B:
在WINCC中直接使用OPC和VB通信比EXCEL要好一些。

网友C:
VB直接用DDE和wincc连不就可以了

网友D:
各位兄弟,帮帮忙,怎么用DDE连接EXCEL啊,在6.0里,能把连接过程说详细点吗?帮帮忙啊,急,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E(2006-09-03):
发个给我吧!!zhaoqinghe2002@yahoo.com.cn

网友F(2007-10-22):
能不能也给我发个详细点的资料!!谢谢
bryant_0729@hot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