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跳转的问题

楼主(2006-02-22):
A     I      0.4
     L     S5T#10S
     SP    T      0
     SET
     =     Q      4.0
DR:   A     T      0
     JC    DR

     A     I      0.4
     L     S5T#10S
     SP    T      1
     CLR
     =     Q      4.0
DT:   A     T      1
     JC    DT
在上面的程序中,一打开 I  0.4 CUP 的 SF红灯就亮,PLC处于STOP状态,这是怎么回事,跳转指令不是可以向上跳转的吗?请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很显然,最后DT语句段时一个死循环,CPU由于超过其最大扫描时间而引发时间错误,此时如果没有OB80块,就会CPU进入STOP状态。
另外,CUP是不会有SF灯的,只有CPU才有

楼主:
上面这位大虾,你说的 很显然,最后DT语句段时一个死循环,CPU由于超过其最大扫描时间而引发时间错误,什么意思?最后DT语句,在定时器T1定时10S后,跳转会自动跳出来啊,照你的意思,正确的程序应该怎么写,谢谢再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A     I      0.4
     L     S5T#10S
     SP    T      0
     SET
     =     Q      4.0
DR:   A     T      0
     JC    DR

     A     I      0.4
     L     S5T#10S
     SP    T      1
     CLR
     =     Q      4.0
DT:   A     T      1    //由于T1在整个程序中并没有复位,所以在这里的RLO结果永远等于1
     JC    DT      //由于RLO等于1  所以执行跳转,所以在这里永远跳转,直到超过OB1的扫描时间,造成时间错误,引发OB80,由于你的程序中没有OB80,所以CPU保护性进入STOP状态

楼主:
在定时器定时到10S后  T 1 就变为低电平了,所以语句 A     T      1  RLO 也就变成低电平了,自然就跳出循环了。如果象你说的那样,在上面的定时器 T0 中,也同样无法跳出循环啊 ,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A:
A     I      0.4
     L     S5T#10S
     SP    T      0
     SET
     =     Q      4.0
DR:   A     T      0
     JC    DR

     A     I      0.4
     L     S5T#10S
     SP    T      1
     CLR
     =     Q      4.0
A     T      1
     JCN    DT
DT:NOP 0
这样你的程序不会出现你说的错误了

楼主:
上面的这位大虾,把你给的程序下载下去,一打开 I 0.4 ,PLC的CPU 红灯SF还是亮的,同样是错误的,我感觉是JC  DR 处的问题,如果不是向上跳转,改为向下跳转的话,就没有错误了,你能否把你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一下,方便和你交流,把你的QQ告诉我也行。

楼主:
哪位高手再给小弟指点一下吧

网友B:
为什么你们都爱用掌上编程器,不用电脑软件编程.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