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变压器降压?

楼主(2006-02-22):
有个问题大家讨论下? 变压器一端输入的是660V,输出是220V.
现在由于电网电压的波动,输入可能达到700V左右.现在想使输出稳定在220V左右,低点无所谓,请教大家有什么可行的方法?在此感激!
     自己的思路: 1. 串电阻 降压
                       2.只能换个变压器
                      3.使变压器的二次绕组匝数减小

网友A:
可控硅吧,

网友B:
变压器的高压侧电压的波动会直接影响低压侧的电压波动,版主提的几个稳定方案我觉得不可靠,不能达到稳定电压的目的。我觉得要想稳定电压,有以下几个方法:1,用可调变压器,如自耦变压器等,但此类变压器要用人工随时调整,不能达到自动调整的目的。2,采用电子稳压器,此设备投资较贵,但会自动调整电压,工作稳定。

楼主:
谢谢拉
谢谢 !就是考虑到用稳压器比较贵,所以才把它排除的啊.
      现在已经考虑重新换个变压器.
     在此本人向大家说下刚知道的一点经验: 如果电网电压波动较大的话,在设计时候不影响次级负载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降低次级的电压,留有一定的余量.

网友C:
我覺得你還是裝穩壓器吧﹐不管你換什么樣的變壓器﹐輸出始終是隨輸入變化的﹐只要明白這一點就知道你該怎么做了

楼主:
只不过波动20V左右,相对应的次级的电压上升,导致了次级的负载(即是个本安电源)烧毁了,降低了电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