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机启动

楼主(2006-02-22):
请指教:大电机启动非要降压或限流启动吗,直接启动会有什么后果,为什么?

网友A:
只有电机功率超过系统变压器容量20%,才能称为大电机.
电机功率超过变压器容量20%时启动的大电流,会造成明显的压降.
严重时甚至不能启动.
至于启动电流造成电动机寿命减少或浪费很多电是软启动欺骗老百姓的花招.(损失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
要看变压器容量;
小的话可能根本起动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