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2):
一台佳灵1250V的中压变频器,输入电压接到1360V了。对其有什么影响!它现在的问题是运行在22Hz时偶尔报过电压报警,调到26Hz后就不报了。带1140的电机,螺杆泵负载!
希望大虾们发表一下高见!!!!!!

楼主:
怎么没有人给意见啊!是小弟问的太简单了。。。。。。。。

楼主:
继续等待大虾!

网友A:
中压变频器也有一个输入电压的范围,输入1360V还没有达到它报过压的值,但是运行在低频的时候,根据V/F的曲线,在22HZ的时候有可能达到了报过压的值

楼主:
在22HZ的时候几天时间中报了几次,过后又不报了!报警模块也没有坏!

网友B(2006-08-20):
我用过佳灵变频器,保护功能还相当不错

网友C:
呵呵
我也没用过
不过跟着顶吧

网友D(2008-05-14):
佳灵1250伏的电压范围是(+ -10/100),所以1360伏是正常的,在22hz 的时候要电压报警的话,你可以调整一下V/F曲线。

网友E(2013-08-09):
22HZ以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