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2):
請教omron-cpm1a-10cdt-d-v1的一點問題
我基本上是不懂OMRON的PLC,但我的手頭上有一個以上型號的機子,現在有一個COM2的聯線,請問COM1的線哪裏才有買,還有要的是什麼樣的變壓器,現在只做一個簡單的交通燈,現在我已寫好了程序,請問用什麼軟件植入PLC,和電腦的聯線是什麼樣的,請各位請教啊~~~~!!!!!!

网友A:
这个下载线不好弄的
一般都是买的,软件很大,方便的话可以提供光盘

楼主:
软件我看过了,好像要1个多G吧,很大的
谢谢了,请问如何联系你啊~~~

楼主:
我是刚刚毕业的,对这方面不怎么懂,我想问一下,这个东西应该带有计时器或者定时器吧,
要怎么才能和电脑联线的,我现在手头怎么找不到和电脑的联系,9针的我找不到,另外的一条倒有,我想联台式电脑,是不是一定要用到9针的联线,还有它的电压是不是24V输入和输出的,直流,也就是说我用的灯的线是不是也只能用24V的灯来控制,如果不是,请问怎么联,本人不胜感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