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2):
问题如下:
   有一个客户要求记录当班生产数量(三班倒,分早、中、晚)、当日生产数

量、生产周期时间(做一个产品所需的时间,大概几分钟),当班生产数量8小时

记录一次,总共需记录一个月的数据;生产周期时间是一个周期记录一次,总共

需记录一天的数据;它们的记录时间不一致,而在ProPBWin C-Package03 的Data

logging 中只能做同一个设置,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我用的是GP2600的触摸屏

网友A:
在PROPB里面有一个时间表的,你用那个功能设定采集时间,然后用位触发的方式来采集

网友B:
GP的容量可能没有办法承受.

楼主:
二楼的,如果用时间表设定采集时间,然后用位触发的方式的话,那不是所有数据都会记录一次吗,比如我现在要8小时记录一次生产数量,而运行周期时间则不会刚好这时候记录,这样的话当时间表设定时间到的话不是连运行周期时间也一起记录了吗?     有没有办法搞几个不同的数据记录设定?
 三楼的,至于GP容量的话到时候是不是可以采用CF卡!

网友B:
用CF卡也可以,最好的办法是用网路把采集的数据丢到电脑去。GP有专门的软件可能。

网友C(2008-08-15):
我也想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