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2):
如何通过vb编程控制水泵,具体实现如下功能:
1.通过程序控制水泵抽出的水的压力,例由1Mpa升到2Mpa,或由2Mpa降到1.5Mpa

急!!!!

网友A:
这需要看你的水泵抽的压力控制采用的方式。比如是变频调速或截流调节?
其次还要去确定闭环控制的控制方式。如果简单建议采用比例调节,这样不用考虑太多稳定的问题。否则可以考虑使用pid控制。 一般情况下一阶二阶系统使用pid控制都可以取得好的效果,但是参数的确定需要有系统的大致参数。

关于控制系统与vb的交互可能需要通过以太网、485或者can网络与具体的控制设备联系。

--------------------------------------------------------------------------
40毫米 X 50毫米大小的采用功能块图方式编程的控制器及技术
http://www.overpri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