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2):
6RA70调速器有u580这个参数吗?是什么意思?

网友A:
u580 换向监控的控制字
本参数提供各种同换向监控有关的评定标准以便禁止试验。
1 计算封锁电压时间区的监控(评定标准1)
2 计算电流波形的监控(评定标准2)
4 计算电流最大值的监控(评定标准3)
如果被计算的评定标准超过1 个,则有关的数字总和作为参数设定输

楼主:
这个参数该如何设置?我的意思是在调速板上如何找到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