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3):
这台变频器型号是FRN5.5G11S-4CX在低频启动的时候启动不起来,电机空载时5Hz以内电机时转时不转,无法带负荷工作。我是做智能控制的对这些东西不是很了解,我的分析是这台变频器使用时间挺长了大概5年了估计电容有些老化的原因....请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
晚上对电容用24V低压充放了一次点感觉没什么问题...哎!主要是没有380V的电真难弄!

网友A:
我沒有這方面的資料﹐但是我以前調機的時候也出現過這種問題﹐所以我覺得你是把參數調錯了﹐把最低設定值調得高于了最高設定值﹐容易調錯的是最高輸出電壓高于定格電壓﹐最高輸出頻率低于最低輸出頻率﹐你可以試﹐我的不一定是對的

网友A:
我手頭的資料和你的型號不一樣﹐但可以參考一下行不行﹐
F03  最高輸出頻率     F04   最低輸出頻率
F05定格電壓      F06最高輸出電壓

网友B:
你可以是1下转距提升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