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3):
调速技术很多,其中变频技术当之无愧为调速市场的霸主。但是在易燃易爆、潮湿、粉尘含量高、电压波动大、谐波含量较高、冲击负载(电流变化剧烈)等环境有一定的局限性,而美国MagnaDrive公司的全球专有技术--永磁磁力耦合技术能够很好地应用在上述恶劣环境。该技术实现了电机和泵之间没有机械联结,再调速节能的同时,隔振、减振效果很好,可以容忍较大的对中误差,可以大大减少运行成本。并且当负载过载时,可以将电机和负载完全隔开,使得故障隔离和故障查找变得很容易。详情参考网站:http://www.magnadrive.com.cn/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网友A:
关注此帖内容。

网友A:
没有人访问?

网友B:
[精]

看了楼主的帖子,我顺便到哪个网站去看了看,以前也没听说过这种调速方式,倍感新鲜,所以把原理了解了下,因此根据本人经验感觉画了个功率-磁隙曲线.
从图上可以看出,P0=P1+P2. 近似值,还有损耗忽略,也就是说P1在这种传动系统中永远都不为0,那么P2也就是负载所得到的功率只有在磁隙最小的时候才能是接近总功率.那么随着磁隙的增大,也就是负载减速的过程,P1将逐渐增加,P2逐渐减小。负载转速为0时P2为0,电能几乎就全部都转化为电动机的动能P1.因此这种X+Y=Z的调速方式,只能是达到调速的效果,也许能解决变频动态响应慢,硬转距特性范围窄的缺点,但是要说节能我觉得还是个"?"。本人愚见,还请高人指点。
继续学习和关注中!

网友A:
解铃还需系铃人。很想听听推广这一技术的楼主,这样讲解呢?

楼主:
佩服佩服!!4楼的朋友真是厉害!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
     您说得都基本正确。该调速器在满载时(最小气隙)效率只能达到98.5%,它本身有一定的损失。
     该调速技术的原理主要是电机本身不调速,通过调整电机和负载之间的气隙实现负载调速。我们知道调速节能对于离心式风机和泵(以下简称离心机)而言是效果最好的,这是因为离心式风机和泵的负载特性是功率和转速成3次方关系,许多有关变频调速节能的文章中都有所叙述。电机的输出功率是由负载决定的,电机的消耗功率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极端情况想想空载和满载两种状况就可以理解了。当气隙达到最大值时,电机和离心机完全断开,即电机空载运行。如果感兴趣,有关节电效果,我这有一些有关应用的实例,也许会有一些帮助。

     我的电话:025-66861024    13851481824
     王向东

楼主:
(续上)
     在启动时,电机和负载完全脱开,相当于电机空载启动,让后将负载逐渐增加上去,我们知道,空载启动比满载启动容易多了,之所以软启动性能较好。
     同时他完全可以消除电机堵转造成烧坏电机现象,因为当过载时,它可以将电机和负载完全脱离,将故障隔离。采用该技术可以使电机拖动系统的故障的查找和隔离变得非常容易。
     该技术在满足现场工况的同时减振和隔振效果好,可以增加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和大大延长一损件(轴承和密封件)的寿命。
    还有它本身使机械设备,能够很好地适应电网质量不稳定、干扰大(谐波含量较高、瞬流、浪涌等)、易燃易爆、潮湿、粉尘含量高、冲击负载(电流变化剧烈)等环境。

网友A:
特点就少介绍些吧,主要说说怎么调速,
1.气隙的大小调节是如何实现的?通过控制什么实现电机对负载的调速?
2.当全部“结合”时,转速达到基本同步,此时的气隙间隙指标?
3.电动机的输出功率与负载功率在气隙0-100%的调节范围内的差值,也就是损耗,怎么消除?是强迫风冷却吗?
多介绍些怎么用,少说些广告语。

网友A:
永磁磁力耦合器,在调速时的发热如何解决?永磁磁力耦合器,可以作为制动器使用吗?期待回答。

楼主:
非常感谢8楼朋友的建议和批评,针对您的问题,我作如下解释,
1、耦合器的气隙大小是通过一个机械结构实现,该机构通过连杆与伺服机相连(具体的信息可参看网站http://www.magnadrive.com.cn/ ,下载中心 “永磁耦合—调速原理.pdf”),该伺服机通过PLC控制,该系统是一个简单的PLC控制系统。
2、当全部“结合”时,转速达到基本同步,此时的气隙间隙不同的型号有所差别,最小气隙为1/8英寸(3.18mm)。
3、您可以参考网站上的应用实例可以看到,对于小型号的产品,通过其外面附着的散热片就可以实现散热,不需要外部的强制散热;对于较大功率300kW以上(与转速有关)的型号为强迫水冷方式散热。
4、永磁磁力耦合技术应用面很广,但是目前主要应用在离心风机、离心泵、离心分离机等上面的调速,特别是介质较浓易堵转的渣浆泵、化工泵等,以及电网质量不好的环境应用较多。同时不调速的耦合器大量应用在重负载,环境恶劣的,振动较厉害,维护工作量大的环境,比如固态输送机、风机、泵等等。同时在快速成型系统上和高档跑步机上也有批量应用;美国海军也开始批量应用(主要用来减振和减少维护)。至于作为制动器,目前在美国雪上娱乐汽车上作为离合器应用,所以作为制动器应该是可以的,但是目前这方面的应用还不多,可能2、3年以后才会有更多的应用。

   希望更多的朋友参与讨论!!!

网友A:
已经关注此信息了。谢谢楼主提供的讲解。也许,还要询问报价和供货期的。

楼主:
这是一门全新的调速技术,被美国《工业周刊》评为2001年年度科技,并获得当年年度最佳创新奖。该技术为解决振动、软启动、过载保护、调速节能方面的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希望从事有关振动、软启动、过载保护、调速节能的朋友们了解并参与讨论该技术。

   谢谢大家!

  email:market@magnadrive.com.cn      xiangdongwang@vip.sina.com

楼主:
从网站上可以下载部分有关应用的资料。具体位置请访问:http://www.magnadrive.com.cn/ --"下载中心"。
  欢迎大家提出不同意见!

网友B:
谢谢,
这种技术可以和变频技术互补,以后有机会一定用用.

网友C:
[精]
永磁偶合是传统技术,我国成熟应用有50多年.
常见磁力泵就是永磁偶合.采用永磁偶合调速倒是一个不错的创意.
永磁偶合适合对速度的精确度要求不高与低扭距负荷的连接.
永磁偶合的缺点是有不小的效率损失(与变频器相当)同时,永磁体比较容易脆裂.
效率绝对不能达到98.5%!偶比较过国内最好的西山磁力泵与普通直连泵,
效率下降超过20%.
永磁偶合调速效率比液力偶合(所有自动档汽车都是液力偶合)低,而液力偶合
比齿轮偶合(手动档汽车)低5-10%.即相同的汽车手动档比自动档耗油多5-10%左右.

楼主:
传统的永磁耦合主要是解决泄漏,动密封的问题,况且主要是同步型永磁耦合技术,而MagnaDrive的永磁耦合不解决泄漏问题,他是采用涡流型永磁耦合技术。   具体可以参考我公司网站-“下载中心”的文章《永磁磁力驱动综述》,同时您也可以参考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赵克中老师编著的《磁力驱动技术与设备》2004年2月第一版。   赵克中老师在此书中只是给出了涡流型永磁磁力驱动技术的原理,没有提及到该原理的应用设备;该书中主要介绍包括磁力泵、反应釜、真空动密封、全密封阀门、仪表等方面的应用,全部都是同步型永磁磁力耦合技术。该技术的传动效率低,主要是小功率的设备上,国际上最大的也就能够做到350kW左右。而MagnaDrive永磁耦合技术是全新的创造性的技术,与传统的同步型永磁磁力耦合驱动技术截然不同,现在最大功率可达到5000马力(约3730kW)。其效率在满负荷时最高可以达到98.5%。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各抒己见。

楼主:
该技术被美国《工业周刊》杂志评为2001年年度科技,并获得年度创新奖。到目前为止,我所去过的单位包括扬子巴斯夫、扬子石化、金陵石化、南京第二热电厂、南京钢铁厂、梅山钢铁厂、攀成钢钢铁厂、南京自来水公司,以及南京的相应的设计院等等,我还没有碰到一位在我介绍之前听说过这种技术。就我所知,全球目前就美国MagnaDrive公司在做该技术产品,况且该技术已经在许多国家已经申请专利,包括中国。

    现在扬子巴斯夫已经决定开始采用该技术,对其电机拖动系统中感到头痛的问题进行改造。

    希望大家各抒己见。谢谢大家!

   王向东

楼主:
     欢迎大家使用百度搜索关键字“MagnaDrive”,也许会搜到一些中文资料,包括在高档跑步机和高档的快速成型系统中的应用。该技术的传递效率和控制精度都比液力耦合器高。

网友A:
很好,谢谢上面的讨论。我希望楼主不要仅仅使用“全新的”字眼,那是广告语。能否具体的再深入讨论?比如,美国MagnaDrive公司的这种永磁磁力耦合器,是怎么能够实现98.5%高效的?他的核心技术与传统的磁力耦合技术的区别?简述即可。另外,他的转速范围是...?以15kW为例,售价?供货期?嘻嘻嘻。

楼主:
[精]其实永磁耦合技术从其原理上可以分为同步型、涡流型和磁滞型三种,具体定义可以参考《永磁磁力驱动综述》,详细内容可以参考赵克中老师编著的《磁力驱动技术与设备》2004年2月第一版。简单地讲同步型主要是两块永磁体(严格讲应该是永磁阵列)做相对运动,一块为主动另一块为从动,同时在两块永磁体之间通过隔套将主从动两部分完全隔开,并通过该隔套将从动部分(很少有主动部分)完全密封,形成静密封。由于隔板要承受一定的压力,并且不能导磁,其厚度和材料均有一定的要求。由于两块永磁体与隔套都产生相对运动不能接触,因此两块永磁体之间的距离就相对比较大,况且通过隔板上也会有一些能量损失。自然他的效率不会很高。
    而涡流型永磁耦合主要就是铜在永磁场中运动,产生感应磁场,感应磁场与永磁场相互作用,实现能量传输。在满载时,铜片与永磁体之间的距离最小可以达到1/8英寸。在传递过程中没有中间环节,效率自然会高。从结构上看,同步型与涡流型完全不一样,同步型在结构上是不能实现调速的。而MagnaDrive公司的涡流型技术他不能解决动密封的问题。
   MagnaDrive涡流型永磁耦合技术有四大系列产品:
      紧凑型最高转速可以达到7000rpm,功率范围3-5000马力(2.2-3730kW);
      延迟启动型最高转速可以达到4500rpm,功率范围10-2000马力(7.5-1490kW);
      限矩型最高转速可以达到4500rpm,功率范围10-2000马力(7.5-1490kW);
      调速型最高转速可以达到4000rpm,功率范围10-2500马力(7.5-1865kW);

网友C:
[精]高转速意味着低扭距!
磁力泵基本都是2极电机,道理也就在于此.
如果的多极电机,就意味着成本与体积成倍增加.
我国的永磁技术在国际上还是领先的呢.
特别是稀土永磁.
因此,单从永磁技术而言,国际上想超过我国也很难.
永磁偶合调速技术只能算用途创新,不能算高新技术.
西山磁力泵是国际发明,获得国际发明奖,技术已经是国际一流的.
永磁偶合降低效率的原因:
1.比直连多了轴承数量,效率损失2-5%.
2.产生偏心拉力,效率损失比较大.
要证明永磁偶合效率不能仅仅相信国外的数据,国外数据造假也非常
普遍.
国内唯一权威的检测单位是合肥通用所,其他单位都有倾向性.

楼主:
     梅先生,感谢您的支持,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其实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国,世界70%的稀土出自中国,先生生前讲过要做好稀土文章。美国MagnaDrive 的永磁耦合器的永磁体也是来自中国。因此就永磁技术本身,中国肯定是有优势的。在此我并不是刻意在宣传美国的或者国外的技术就是如何如何。我倒是认为该技术很有生命力,有前景。因此我只不过是推广该技术的先驱者之一。当然如果中国市场认可该技术,3-4年以后我准备将该技术进行国产化。回顾一下我们国家变频器的发展过程,不也是一样吗?
   我认为检验一个技术的好坏,从实验室的观点是能够写文章,并且有深度和广度;从企业的观点是要有市场,市场才是最终检验一个技术的好坏和有没有前景的唯一标准。目前我对该技术的市场前景充满信心。
    技术先进的未必畅销,畅销的未必就是高科技。因此用户认可的,喜欢用的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您说到增加了轴承,效率降低了2-5%。对于MagnaDrive的耦合器,除了调速型耦合器增加了轴承外,其余三种耦合器均没有增加轴承。
   系统增加了偏心,造成了损耗。该技术的最大特点就是补偿偏心能力特别强,出现了可容忍的偏心(包括静态的和动态的),不会产生振动,当然是不会影响系统的运行,也基本没有效率损失。当然了该解释源于美国MagnaDrive和我的理解,您也可以不信。
    其实,同步型与涡流型的基本原理都不一样。实现的功能,应用的对象完全不一样。举个简单例子,如果采用MagnaDrive公司的技术,当负载发生堵转时,它可以将负载和电机完全隔开,此时电机空载运行(电机不会堵转),当然就不会烧电机,也不会出现电机轴折断的事故了,同时永磁耦合器本身没有什么损害。将负载的过载问题处理后,整个系统自然恢复,省时省心。而传统的同步型耦合器,包括绝大部分其他类型的耦合器、联轴器是不能实现这种功能的。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多半是电机报废,或者电机轴折断、或者牺牲联轴器保护电机。处理起来,费时费心。 当然了,如果系统的过载保护很理想,电机能够及时断电,除了系统的寿命有些受影响外,系统不会发生事故。

    欢迎大家提出不同意见!谢谢!

网友C:
只要增加了偏心,就 会造成损耗。
这是经过无数实践检验的理论.通常单吸泵比双吸泵,仅仅多了点轴向推力,效率就下降了10%!

永磁耦合从原理上只能有一种形式,即滞速型.所谓调速就是增加滞速量.
即使是磁套耦合,也不能实现同步、涡流型应该叫平面耦合也是滞速型.

网友C:
偶的看法:永磁耦合调速有应用局限性,可以作为变频调速的部分替代。

楼主:
梅先生您说得很对,永磁耦合调速技术是变频技术的一种补充,为用户改造提供多一种选择。在某些场合,应用永磁耦合调速更合适,在某些场合应用变频器更合适。毕竟变频技术是目前调速市场的霸主。而永磁耦合调速技术还是一个新生儿,该技术还是很有生命力。从用户的角度上讲,永磁耦合调速的出现,对用户而言应该是一种福音。

网友C:
技术没有霸主与最好,只有合适。合适的技术用在合适的地方才能取得合适的效果。
永磁耦合调速适合在对谐波敏感而又必须调速的地方。市场容量不大。但肯定能卖个好价。

网友D:
差不多就是滑差调速了,基频以上的调速可能是无法的了

网友E:
是的,就是滑差调速的原理.不过滑差调速用的是励磁控制,

网友F(2007-07-05):
楼主你好,我也在关注这种技术,请问耦合器在传动过程中涡流产生的损耗如何计算?

网友G(2014-03-18):
总结一下永聪磁力耦合器的特点主要有一下几点:
1、节能效果:10%~70%
2、电机与负载的力矩传动通过磁力传递(即空气传递)
⑴ 电机与负载(风机或泵等)安装时不需要对中线
⑵ 电机与负载之间无磨擦
⑶ 电机与负载之间无振动传递
3、电机为软启动(空载启动)
4、延长电机及负载(风机或泵等)的寿命
5、该磁力联轴器与磁力驱动装置的工作寿命为30年
详情大家可以访问网站
http://www.shyicun.com
了解,希望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会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