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3):
下图系序号从小到大先启先停电机循环启/停控制原理,触点切换都需要加延时来防止抢电。
揿SB2一次有一台电机启动,揿SB3一次有一台电机停止。特殊的电机启动完后揿SB1会全部停止。梯形图该怎么编制?

网友A:
其實這就是深圳高級電工的皮帶機考題﹐你如果要﹐把你的e-MAIL說來﹐我發給你就是了﹐不過要用cad才能打開

网友A:
三菱﹕
0     LD      M8000
1     SET    S0
3     STL    S0
4     LD   X0           急停按鈕
5     ZRST    S0      S30
6     ZRST    Y0      Y4
7     SET    M0              以上為停止部分
8     LD   X1     起動按鈕
9     ANI   M0
10   SET  S20
11    LD   X2         正常 停止按鈕
12    AND   Y4
13   SET  S21
14   STL   S20
15    OUT   T0    K50
16    OUT   T1    K100
17    OUT   T2    K150
18    OUT    T3   K200
19    SET    Y000        第一台機
20    LD     T0
21    SET   Y001          第二台機
22    LD     T1
23    SET    Y002         第三台機
24     LD   T2
25     SET   Y003    第四台機
26     LD    T3
27     SET    Y004     第五台機
28     LD   Y004
29     OUT   S0      以上為順序起動
30     STL    S21
31     OUT   T10   K50     正常停止開始
32     OUT   T11   K100
33     OUT    T12  K150
34     OUT     T13  K200
35     RST    Y000
36     LD   T10
37     RST   Y001
38     LD    T11
39     RST   Y002
40     LD   T12
41     RST   Y003
42    LD   T13
43    RST   Y004
44    LDI    Y004
OUT   S0
RET
END
我寫的這個電路也不是很全面﹐只是按樓上說的意思寫了﹐也許有錯的地方﹐但是對新手來說可以看一下

楼主:
5电机从小到大先启先停的PLC控制设计求助
您说的用cad打开的cad,是Auto CAD绘图软件吗?

网友A:
我用的是AUTO CAD2002自版本

楼主:
5电机从小到大先启先停的PLC控制设计求助
我也用的2002,请发过来吧,多谢!。
我的邮箱:zhong-wei-ji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