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3):
下图是任意一台电机启/停控制原理。想启动那一台,揿着按钮,待那一台的指示灯亮了您就松手,准没错。KT的时间整定大于KT0,KT0需要大于3S--人的反应时间。梯形图该如何编绘。

楼主:
4电机任意一台启/停PLC控制设计求助用原型图
接顶楼

网友A:
你這個圖有一個小問題﹐就是你的觸點全都畫反了﹐一般來說是上開下閉才是。再者你這個圖沒有你所說想開就開的按鈕﹐沒有按鈕怎么開啊?還有一點就是你的機器是能全部動作﹐還是只充許開一台機。所以說你要把要求說詳細一點才行﹐你現在的圖上是說的單台開停

楼主:
4电机任意一台启/停PLC控制设计求助
多谢第3楼的指点。
左上角那个SB1就是启/停按钮,单台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