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3):
安装成功,授权也安装了。可是打开WINCCE0XPLORER新建一个工程,就报(0X80004005:未指定的错误),点确定后就报(project can not be creat)的错误。
拜求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A:
我的也遇到了这样的错误,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B:
重新安装软件,必要时重新安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