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3):
急,测温范围-50~50度的热电偶

网友A:
请看看长英科技专用于冰箱生产线的测温度系统,传感器为数字信号输出,防水密封封装,测温范围:-50~125度。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请留下您的E-mail,我把资料发给您。

网友B:
ch拆开一个不就知道了吗,我也不知道.

网友C:
如果不太重要可以直接用玻璃温度计,便宜

网友D:
-50~50不能用热电偶,建立用Pt100

网友E:
用铂电阻PT100就可以。

网友F:
PT100也不可以,它只能测-20---600的温度    用CU50铜电阻

网友G(2006-03-29):
只要不低于零下100度用Pt100是可以的

网友H:
到制冷配件市场去买,多的是,十几快一个,专测冰箱温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