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3):
通讯方式很多,有PPI/MPI,profinet,profibus,modbus,以太网等等,还有很多,哪位大侠能综合分析一下各自的优劣,怎么选择使用?

网友A:
自由通信的协议怎么定义??

网友B(2006-03-26):
PLC和PLC,PLC和WINCC,PLC和第三方设备(如二级服务器)之间通讯建议以太网,速度快。
PLC所带的站点一般都用profibus-DP,最高速率1.5M,不过可以用转接器连接别的协议
如ISA和profibus-PA,
ISA主要用在低压单体设备方面,通过ISA-master连接到profibus-DP,各自的低压单体设备有
一个ISA继电器。
profibus-PA的好处是总线是有源的(24V),不过现在用的很少,主流还是profibus-DP

网友C:
是啊~~~谁概念比较清楚,来讲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