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楼主(2006-02-23):
各位:

 请教,我使用的是三菱的E540-5.5K变频器,现想外接一块频率表,请问频率表规格怎么选,另外,需要在变频器中更改什么参数?

网友A:
与三菱的代理联系,他们有变频器专用的远程模块

网友B:
如果用普通的指针式的,就选输入DC0V~10V的就可以了;

网友C:
0-10V就可以!
我们公司是专做三菱工控产品的,有什么问题可随时一来电垂询!
  济南赤龙经贸有限公司
电话:13906448601
传真:0531-88933026
邮箱:automation30@yahoo.com.cn
网址: http://www.automation30.xinwen365.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