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2006-02-23):
液晶屏,ACM1602G,(二行16大字符),使用过程中,总是出现,左半边显,右半边不显.请问那位大侠,可知原由,请告诉我.

网友A:
试一下
我们单位的也是这样的,后来发现是液晶屏的一角列了,所以你可以看看你的是不是也是这样,因为液晶这东西只要他两个板子间一有变化就显示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