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3):
设计一个站我角度看,比较大的机床。一个方向得有2.5m的运动范围,两个导轨支承(1.5m跨度),导轨和丝杠均打算外购,两个导轨的平行度怎么保证啊?或者有没有一体化的双导轨啊?

楼主:
哎,怎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A:
我不会。5555
这是施工单位的事了,没处理过~

网友B:
如果是淬硬导轨,一般是先装上,再上导轨磨,靠加工保证。
直线导轨的话,安装的平行度非常容易保证。安装方法光是直线导轨的样本内都有几种方案。

网友C:
最好把传动连节部分在1.5米的正中 间,这样可以减少在运动的过程中不种会出现上面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D:
用直线导轨,你去问一下机加工的就知道了。只要精度不是高的离谱,一般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