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3):
请教安装BOP面板的mm420如何设置可以记住关机时的使用频率?
机器被设置成面板给定频率的时候,启动时如果不作其它操作,那么机器始终只在一个设置好的固定频率运行。而不是运行在上次关机时的频率。
如果时在经常调整的场合,这样不是很不方便吗?
比如说我必须每次从上次的关机频率启动,而这个频率也是经常要变化的。
请问各位朋友应该设置菜单哪几项呢?不会说西门子不支持这种操作模式吧?我看大部分国产机都可以啊。

网友A:
具体的使用方法,可以看手册。也可以打西门子的技术支持热线询问。还可以在西门子的网站找到《网上课堂》查阅相关信息。本网站的论坛里,有关MM420的操作讨论比较少。很难找到有价值的信息。

网友B:
p0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