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2-23):
我想对设备装台三相四线有功电表,用电流互感器接入,应如何选用?电表上3x5(20)A指的是什么电流?

网友A(2007-11-13):
3应该是3相 5安是额定电流,20是只最大电流。呵呵 我也不太懂,好象是这样解释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电表选D86系列产品就可以。电流互感器看你设备的用电量来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