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3):
有谁知道hp9868打印机的进纸电机是否采用直流伺服电机,可否换成功率大点的电机?

网友A:
打印机的电机是步进吧..
用伺服岂不浪费..
换大功率的完全没问题啊.

楼主:
请教了别人,说是直流电机加光栅定位,能否更换大功率电机?支流电机靠调整电压调整转速。

网友B:
靠调电压来调节速度那就用直流无刷电机或者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