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3):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 问题,西门子S7-200系列在断电又重新来电后 ,其内部得计数器和计时器以及触点是否保持原有状态,谢谢回复

网友A:
在PLC断电后又重新上电后,内部时间及计数器会重新置于初始工作状态。

网友B:
计数器重新上电,不是在初始状态.

楼主:
到底是哪个正确呢,我听说是可以通过软件进行设置的,那么默认情况下是怎么样呢?
如果要设置的话,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
知道了 ,查看->组件->系统块->断电数据保持        这里面有详细的设置

网友C:
plc断电后通常是要恢复到初始状态的,但是有些在编程中,有些元件是有记忆功能的,比如一些计数器,计时器等,所以完全在于程序本身,笼统地说断电后会到初始状态或者断电状态,应该是不准确的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lc断电后通常是要恢复到初始状态的,但是有些在编程中,有些元件是有记忆功能的,比如一些计数器,计时器等,所以完全在于程序本身,笼统地说断电后会到初始状态或者断电状态,应该是不准确的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