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4):
为什么同样是温度调节模块 同样是日本的产品  三菱的温度调节模块Q64TCTT和欧姆龙的温度调节模块CJ1W-TC001的价格相差如此之大啊?三菱的价格贵了几乎一倍!!而我居然要买九块温控模块~~  请问其中控制上有什么不同么?

网友A:
呵呵;
不同的产品价格相差一倍是很正常的;
温度调节模块不能单独使用,需要考虑到整套的价格及性能;

网友B:
看主机性能你会明白的

网友C:
这两个型号有的比较吗?
即然用Q系列的,价格还是主要的问题吗?

楼主:
Q系列和CJ1W系列都可以实现我所需要的功能    我是一个设计人员   可以选用Q系列 也可以选用CJ1W系列   但作为习惯使用三菱的使用者 当然希望在同样的价格下选用三菱的Q系列 另外我的用量也不小   初步算了一下  PLC总共用量大概在二十万左右
所以我肯定要考虑价格因素的  毕竟省下的钱是自己的嘛

网友D:
能否用外部温控器代替,这样省钱

网友E:
用温控器比较合适

网友F:
可以考虑使用485通讯方式+智能温控器。这样便宜,不过编程难度会比较高点,国内设计人员好像很懒的

楼主:
智能温控器便宜么?晕哦    说个单价给我听听 RKC 或者欧姆龙 或者富士  只要价格便宜我可以选用的呀

楼主:
反正根据我所知道的 OMRON的智能温控器比较贵  相比之下不合算   我总共有三十个温度控制回路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Q系列和CJ1W系列都可以实现我所需要的功能    我是一个设计人员   可以选用Q系列 也可以选用CJ1W系列   但作为习惯使用三菱的使用者 当然希望在同样的价格下选用三菱的Q系列 另外我的用量也不小   初步算了一下  PLC总共用量大概在二十万左右
所以我肯定要考虑价格因素的  毕竟省下的钱是自己的嘛
才二十万左右,三凌会降价吗?
你可以选用CJ1W的,即然可以满足,何必一定要用Q的.
写程式是问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