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4):
我自己写的小程序段,在软件上编译了老是有两句过不了,请高手给我看一下是怎么了!
ORG 0020H
CLR C
MOV RO,#070H------------------------软件显示这一行有一个错误
MOV A,@R0
ADD A,#01H
JZ LOOP1
MOV 20H,@R0
LOOP:INC RO---------------------------这一行也有一个错误
MOV A,@R0
CLR C
ADD A,#01H
JZ LOOP1
MOV A,@R0
CJNE A,20H,LOOP2
LOOP2:JNC LOOP
LOOP1:MOV 30H,20H
AJMP LOOP
END
我看了老半天,还是觉得没有错误,可是还是过不去,那位大侠帮帮我啊,帮我看看怎么了,小弟先谢谢了啊!!!

网友A:
两句R0中的零都是字母欧!

网友A:
INC RO
MOV RO,#070H

小常识,070h中的前面的零一般不写!只有在7这个位置是字母才要在前面加零

楼主:
谢了!可还有问题!!
你的意思是我把O错当成0了!!

可是你也看到了,我打的O和0明显不一样啊!!还有你说的#070H的地方我开始没有加报警有2个错误,加了以后报警就省一个错误了,着怎么回事啊!!!

而且我编的另外一个程序也用到了这两个语句,还编译成功了,而且还可以运行,还请大侠多多指点,谢谢了啊~!!!

网友A:
哈哈
一开始我也看的很清楚了!
但是把你上面的程序复制到编译环境中确实马上变字母O!

网友A:
要不你把你的asm文件发过来,我给你编译看看
huiwu1980@tom.com

楼主:
文件已发
大侠不好意思这两天没上网,哪个ASM文件已经给你发过去了,你看看受到了没有!!谢谢你对我指点啊!!!!

网友A:
MOV R0,#10H
MOV R1,#08H
MOV A,@R0
CLR C
LOOP: INC R0
MOV 20H,@R0
    ADD A,20H
    DJNZ R1,LOOP
    MOV B,#08H
    DIV AB
    MOV 30H,A
    MOV 31H,B
    END
是这个吗?
我编译了,没问题啊!
我用的是万利的MedWin2.39,www.manley.com.cn上有的下!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发错了!
我回家又你说的情况试了,果真把0改以下就过去了,多谢大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