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4):
问下4/2极双速交流异步电动机有没有正反转功能?如果有的话是不是原理同普通三相交流电机一样,调换任意两条线即刻???
谢谢了!!!

网友A:
是一樣的啊﹐我有好多機器用2~8極的正反轉﹐不過我2~8極是兩個獨立繞組﹐2~4極要麻煩一些了﹐4極運行時就RST通電﹐這時換向和一般電機一樣﹐2極運行時是雙星運行RST短接﹐UVW通電﹐從道理上來說UW可以換向了﹐可以試試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了
豁然开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