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配电柜的问题

楼主(2006-02-24):
我们单位的低压配电柜有一组一直有嗡嗡的声音,如将电源断开就没有了,但是没有负载也响,这是怎么回事萨!还望高手赐教。

网友A:
螺栓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单位的低压配电柜有一组一直有嗡嗡的声音,如将电源断开就没有了,但是没有负载也响,这是怎么回事萨!还望高手赐教。

具体形容一下啊

网友C:
交流接触器线圈螺钉松了     或者是触点接触不好

网友D:
接4樓
拆開接觸器或者繼電器﹐很可是鐵芯有異物﹐或者生鏽﹐取下來打磨一下就行了

网友E:
有的零件老化,也有可能这样的!

网友F:
交流接触器触点接触不好

网友G:
你先搞清楚是什么在响。不过接触器的可能较大。

网友H:
是消弧罩的问题

楼主:
问题是没有交流接触器,从断路器出来就进电机的配电柜了,

网友I:
肯定是有松动的地方,或者有灰尘,造成接触不良,引起震动

网友J:
螺栓松了,母线排支架不牢靠

网友K:
仔细观察一下.到底什么部位发出的声音.说具体点.大家才和能分析.解决.

楼主:
据我观察好像是母线排上发出的声音。

网友D:
你的母線排是很寬的那種銅板了﹐很可能是電柜的設計上出了問題﹐三塊銅板是面對面的裝著﹐中間的兩個間隔很小﹐這就象一台三相變壓器的三個繞組一樣﹐互相之間產生電磁感應﹐這樣就有了一種嗡嗡聲﹐電流越大聲音越大
你可以試試﹐把銅排的間隔調寬一些﹐再用那種絕緣套把銅板套住

网友L:
楼上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楼主:
谢谢18楼的兄弟

网友M:
我以前遇到过,不过是由于共振产生的,不知你的具体是什么样子

网友N(2008-08-07):
18楼是高手!!

网友O:
引用 网友D:
你的母線排是很寬的那種銅板了﹐很可能是電柜的設計上出了問題﹐三塊銅板是面對面的裝著﹐中間的兩個間隔很小﹐這就象一台三相變壓器的三個繞組一樣﹐互相之間產生電磁感應﹐這樣就有了一種嗡嗡聲﹐電流越大聲音越大
你可以試試﹐把銅排的間隔調寬一些﹐再用那種絕緣套把銅板套住
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就是你的铜排长时间使用,可能固定螺栓送了所致,这方法比较简单方便,可以先把铜排上的螺丝先固定一遍。看看能不能排除。不能排除在找原因,排除问题要先易入难。

网友P:
螺丝不紧,电动力造成的震动

网友Q:
空载时候多次吸合接触器反复N次就可以了,由于触点表面的污垢造成的!!

网友R:
会不会是你的断路器里线圈进了尘土  或者断路器里有松动的地方

网友S(2008-09-21):
我觉得18楼有些道理可以试试.

网友T:
多数是断路器的失压线圈响,没事的。

网友U:
您应再好好描述一下,能不能是进线断路器失压线圈的问题。

网友V(2008-12-09):
有电容吗??补偿电容运行也有可能发出声音

网友U(2009-01-28):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没有交流接触器,从断路器出来就进电机的配电柜了,
[/quot看看柜内是不是有闭合磁场。

网友W:
应该是螺丝松了,或者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