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4):
客户在使用变频器后发现电机侧出现对地电压100多伏,排除了接线错误的问题。
降低载波频率试过,没有改善,请教各位还有什么办法?在不更换变频器的情况下,能够调整变频器的什么参数达到降低感应电压

网友A:
调整你的能耗电阻,可能是太大了。

楼主:
能耗电阻是什么?制动电阻吗?没有连接啊。

网友A:
是的,没有能耗电阻,如果你的负载不是恒定的,变频器会经常调整转速,那样的话在负载轻的时候变频器输出频率下降,在下降瞬间电动机转子反向切割磁力线,因此电机实际上就是个发电机,这些电能需要能耗电阻消耗掉,否则变频器长期处于这种状态很可能烧毁电路.

楼主:
可能是我没有描述清楚,我要表达的是电机侧外壳对地出现感应电压

网友A: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电机外壳接地不好.接好地就解决了。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

接地了,但是可能因为接地电阻偏大了点,测出来感应电压依旧在几十伏。因客户是化工行业,希望能尽量降低这个电压,不知各位能否在不要求客户改变地线的情况下,通过调节变频器来达到降低感应电压的目的。首先,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B:
你真笨啊

网友B:
换个电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