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4):
我的毕业设计是这样子的:运料小车友一台三相异步电机拖动,电机正转小车右行电机反转小车左行,生产线上1-5的站点供小车停靠,在每一个停靠站安装一个行程开关见识小车是否到达该站点。

1控制要求:(1) 按下启动按钮,系统开始工作,按下停止按钮,系统停止工作。(2) 当小车当前所处停靠站的编码小于呼叫按钮的编码时,小车向右运行,运行到呼叫按钮所对应的停靠站时停止。(3) 小车当前所处停靠站的编码大于呼叫按钮的编码时,小车向左运行,运行到呼叫按钮所对应的停靠站时停止。(4) 当小车当前所处停靠站的编码等于呼叫按钮的编码时,小车保持不动(5) 呼叫按钮开关应具有互锁功能,先按下者优先。

哪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哈 实在很迷茫 我想用欧姆龙C200H做啊 谢谢了啊

网友A:
这和电梯程序类似的呀

楼主:
是吗  我还是不很明白 能不能说的清楚一点啊

楼主:
PLC控制三相异步电机这个地方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B:
可以做出來﹐我做出來了拿出來大家看看

网友B:
每一個開關是一個編碼﹐寫出狀態表﹐把這個狀態再確定小車的位置

网友B:
小車
這就是我用三菱plc設計的﹐大家可以看看﹐我試過了可以﹐就是用基本指令﹐有大師可以指點一下有什么好的指令﹐我也學學

楼主:
楼上的  你这个用什么打开的啊 打不开啊

网友B:
三菱plc:
0      LD      X000      開停旋鈕
1     OUT      M0
2    LD   M0
3    MC  N0  M0
6     LD    X001     呼叫1
7    OR   M1
8    ANI   M2
9   ANI   M3
10   ANI   M4
11    ANI   M5
12    ANI    X6
13   OUT   M1
14   LD   X002    呼叫2
15   OR   M2
16   ANI   M1
17    ANI   M3
18    ANI  M4
19    ANI  M5
20   ANI   X007
21   OUT  M2
22   LD   X003   呼叫3
23   OR   M3
24   ANI  M1
24   ANI M2
25   ANI  M4
26   ANI M5
27   ANI  X10
28    OUT  M3
29    LD   X004   呼叫4
30   OR  M4
31   ANI  M1
32   ANI   M2
33   ANI  M3
35   ANI   M5
36   ANI  X11
37   OUT  M4
38   LD  X005   呼叫5
39   OR   M5
40    ANI  M1
41    ANI   M2
42   ANI   M3
43    ANI M4
44    ANI   X12
45   OUT   M5
46    LD   M1      任意點向1運行
47   LD   M2        任意點向2正運行
48   ANI  X6
49   ORB
50   LD   M3     任意點向3下正運行
51   ANI   X007
52   ANI   X006
53   ORB
54    LD   M4  任意點向4運行
55   ANI   X006
56   ANI   X007
57   ANI    X010
58   ORB
59   ANI  M12
60   ANI  M11
61   OUT  M10
62    LD  M5     任意點向5逆運行
63   LD   M4     任意點向4逆運行
64   ANI   X012
65    ORB
66   LD   M3    任意點向3逆運行
67   ANI  X012
68   ANI   X011
69   ORB
70   LD   M2  任意點向2運行
71   ANI  X012
72   ANI  X011
73   ANI   X010
74   ORB
75   ANI  M12
76   ANI  M10
77   OUT  M11
78   LD   X006  到位停機時間再起動
79   OR  X007
80   OR   X010
81   OR   X011
82   OR   X012
83   MPS
84   ANI  T0
85   OUT  M12
86   MPP
87   OUT  T0  K50   停機5S下次呼叫有效
90   LD  M10
91   ANI  Y001
92  OUT  Y000   正向運行
93   LD  M11
94   ANI  Y000
95   OUT   Y001
96   MNC  N0
98   END

楼主:
还要麻烦你一下 我想知道 我做这个的话 三相异步电机那个地方我需要怎么样在毕业设计里面阐述一下  这个地方我以前做过步进电机的 这个三相异步电机还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C:
TO: 10楼的朋友   `小弟从 46句开始的意思不是很明白,尤其是其中的软元件的作用
说明一下阿  谢谢

在这里用到的正反控制电路该是从46开始的下面一段程序吧
不过你给的要求不是很明确阿,该不是小车就这么走没什么其他的动作吗比如装载卸货之类的

网友D(2006-05-23):
问下、这种题目的 操作盘怎么设计制造呢呢????谢谢

网友D:
Hmilyyc, 你好,我的论文跟你差不多,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讨论下,我的EMAIL;gikilong@163.com  请与我联系

网友E:
刚来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