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4):
个位大侠;小弟有一问题要请教:
在一设备中有一三菱A系列的PLC,带有程序,现要把该设备长期断电停止使用,怕PLC中的程序会丢失,请问PLC中的电池能确保多久程序不丢失.谢谢!

网友A:
新的可以用3~5年;

网友B:
听说是3-5年,如果是囤货就说不准了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能确保PLC中的程序3~5年不丢失,在不通外部电源的时候.????

网友C:
2。3楼的看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