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4):
我要对一个设备加压,最大压力5000KG,原来采用液压系统,通过控制伺服阀,由液压缸加压,压力闭环控制。现计划改为伺服电机带动丝杠进行加压,还是压力闭环控制,这样伺服电机要频繁动作,不知方案是否可行。如果可行,伺服电机要多大扭矩?哪家公司产品性价比较好?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A:
还没遇到过这种案例....
我们公司的产品性价比很好,但是你们这个需要多大的力不会换算.....

网友B:
横向纵向,向上向下

楼主:
水平运动方向

网友C:
我们有专门的电子压力机,是伺服电机带动丝杆,但可以检测压力和位移,精度可达0.001mm,行程和压力可以随意调节,主要做汽车发动机压油封和轴承,很精密.象东风汽车,重庆长安铃木等汽车发动机生产线就是我们做的,还可以有于很多领域,有需要这方面的可以和我联系.
邮箱:xukehu@epress-cn.com

网友D:
此方案是可以,国产的光盘注塑机现在不有伺服动力的吗.可是控制方面非常复杂,没有足够的实力可能会失败!

网友D:
此方案可行,但是要有足够的势力才能成功,否则会失败.

网友E:
做肯定没有问题。可以选成套的电动缸、控制器来做。关键是有什么要求,比如力的波动范围,位置精度要求,还有成本。不过一般来说,电动的与液压的成本差不多,维护要方便的多。

网友F:
液压伺服改电动伺服是可行的,可是选型和调试相对较麻烦。建议询问欧美品牌

网友G:
做肯定没有问题。可以选成套的电动缸、控制器来做。关键是有什么要求、、、、?
是这样的????

网友H:
大压力设备,请用数字液压缸试试.
参考:
这才是真正的自动化高级工程师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2215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56930

楼主:
谢谢各位!还有一点不明白:
为什么一定用电动缸,用滚轴丝杠可以吗?

网友C:
我们是做精密压力压装的专业厂家,主要技术是采用德国保尔豪富公司和日本杰罗米公司,他们都有几十年的历史,技术属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完全有实力做到,我是做自动化电气设计的,有意可以和我联系
邮箱:xukehu@epress-cn.com
电话:0755-29849233 (许工)

网友I(2011-10-29):
去参考一下电动注塑机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