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4):
我想用一台S7-300连接4台三菱的FR-540变频器,请就怎么设置,另外从哪里可以找到MEAU0865.GSD文件。

网友A:
天津立石工控帮助你 022-27255991

网友B:
我也没有试过,不知道!我只试过用S7-226控制三台变频器并且是用开关量控制的并没有利用它们通讯!

楼主:
我知道三菱的FR-A5NP内置选件是用作PROFIBUS DP接口的,但具体设置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