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4):
现公司在做一个监控设备运行状态的监控系统, 如要监控它的温度,阀的开关状态等,
做完后发现它的温度可以看到,但看不到阀的开关状态,IO地址从原厂要来的,请教各位大侠,温度是模拟信号监控和阀的开关状态是数字信号,它们能同时监控到吗?

网友A:
当然能同时监控了,两个监控信号是不同的地址呀。你看温度的模拟信号从模拟量输入模块上读出数据。阀的状态你可以从控制器(驱动你阀门的电器,如电磁阀,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来监控阀门的开关状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