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4):
大家说说对一个工控系统如何调试比较好啊

网友A:
首先,调试程序,进入现场单体调试再程序调适

网友B:
先调试检查硬件,再调单机软件,最后联调试车.

网友C(2006-03-27):
可以先单独调试,从硬件到软件,一步一步向上,只到整个系统调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