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的问题!

楼主(2006-02-24):
再请教一个问题,请各位大侠不吝就行了教:
     某些动作正常时持续为20秒,若按“快时”输入按纽X0=ON,则其输出时间加快输出,如将其动作时间缩减为10秒。X0=OFF时,恢复正常。若按“保持”输入按纽X1=ON,则其输出不变,直至X1=OFF。

注:PLC使用三菱FX2N系列。

网友A:
软元件T不要直接指定常数kn,引用数据寄存器。当x0改变状态时,直接修改相应的d的数据!

网友B:
也可以用两个时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元件T不要直接指定常数kn,引用数据寄存器。当x0改变状态时,直接修改相应的d的数据!
这个方法属应用技艺,但不好用。我更想要一个快捷键!

楼主:
郁闷啊,还没有给出指点!!

网友C:
用上升和下降脉冲,寄存器加法运算,传送指令等就能解决...

网友D:
用MOV赋值命令

网友E(2006-03-29):
0       LDI X1
1       AND    XO
2       MOV   K200      DO
3      LD       XO
4     MOV     K100    D0
5      LD       X2
6      OUT   T0  T0
7      LD   TO
8       OUT    YO
9       END
看看合适你的要求不?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