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有问题?

楼主(2006-02-24):
LD M8002
SET S1
STL S1
LDP X2
ORP X3
SET S20
STL S20
OUT S1
RET
END
请问各位大虾,这个程序有什么不好之处?

网友A:
seT相当于空置,电路有并行。出现进栈!

楼主:
TKS 游龙的提示!!那怎么改才好呢?我在一本资料里曾看到:“转移条件中不能使用LDP、LDF、ORP、ORF等脉冲指令。”是这样的吗?请赐教!!!在此谢谢了!

网友B:
没问题吧,就这样用,你运行验证一下不就OK了?

网友C:
实践一下不行吗.运行一下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