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4):
各位兄弟姐妹,偶初出茅庐,负责本公司压力控制系统的开发(系统原理如图),做出来的东西总是出现信号干扰问题,

具体情况是:由PLC实时采集压力传感器传来的被测容器的模拟信号(4~20mA),另一方面由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转动提供动力,给容器打压,但是只要启动电机,PLC采集来的压力信号就产生偏差,且在电机的整个运转过程中都信号偏差都存在,电机停止后干扰消除。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拉。请教大家这样的干扰问题出在哪儿?另外还想请教接地和信号屏蔽如何处理比较好?
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教,指点迷津撒,俺不胜感激哦
本人联系邮箱 sks1982@sohu.com

网友A:
铁管接地敷设,内用屏蔽线

网友B:
你即然用4~20MA的模拟信号,这种模式抗干扰能力很强,所产生的偏差量就应该不是干扰.最好先查一查其他的问题.

网友C:
你的plc里的压力模拟信号的变化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这个很重要!我估计是里面的参数没搞好!应为它本身的抗干扰很好!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回头一一试一下撒
plc的信号变化 是线形的
至于接地和屏蔽我不太懂 请大家指教哦

楼主(2006-04-24):
兄弟们
把电机的地线直接和变频器的接地线连接
然后再接上机柜外壳  ok了就

网友D:
一般都是变频干扰造成的,做好接地,信号线用屏蔽线,再是加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