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4):
在不用编程器和编程软件的情况下,怎么清除PLC中原有的程序?把PLC里面的电池短时间短路一下能不能清除PLC原来的程序?并且不能损坏PLC

网友A:
把电池拔掉过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B:
不同的PLC方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C:
一般来说,其内部的电池电容都有保存当前数据及程序的作用,你在拔掉电池或电容的情况下,让PLC断电一次时间可长点。再通电程序就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