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4):
各位大哥大姐,我现在要用Step7内部的功能块FB41进行PID调节,但是不明白应该怎么调用阿!~有用过此功能块的大哥大姐们请指教指教小弟~~谢谢!!~~

网友A:
和调用FB的方法一样

网友B:
没有什么特别的,直接调用就是了。你调用的时候会提示你生成DB,确定就可以,

楼主:
关键就是它的参数设定比较麻烦啊,是不是必须在OB35中调用FB41啊?

网友A:
任何组织块OB中都能调用,通常只需要使用SP_IN 设定值  PV_IN过程变量输入,P,I,D 以及MAN_ON 手动允许,MAN手动,输出也只需要使用LMN_PER直接连接到输出模块地址

楼主:
我如果没有外部反馈输入,是不是可以把输出的LMN值输入到PV—IN中阿?

网友A:
当没有输入的时候,怎么会有输出呢?没有过程变量,还控制什么呢?

楼主:
哦,谢谢大哥指教,小弟在此多谢了

网友C(2006-05-09):
功能块FB41的调用可以多次调用来控不同的对象吗?
在同一项目中(同一个程序中)?

网友A:
回 6962
可以多次调用不同的对象,因为FB41对于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背景DB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 6962
可以多次调用不同的对象,因为FB41对于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背景DB块的。
感谢!!感谢!!!

网友D(2007-08-03):
wo 也感谢 楼上和楼上的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