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4):
有六个1KW单相电机,要求:每个电机能单独启动,并控制正反转;但其中有四个电机可另外同时启动并且同时正反转。请问用传统的继电器控制线路会不会很复杂,如果用其它智能控制,如plc或单片机怎样可控制成本到400元以下!
  望各位大侠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用传统继电器线路的既能实现,不会很难的.每台电机分别正反转控制用12个继电器,另外四台电机同时正反转控制用两个中间继电器就行了,再加上启动接触器等成本一定不会超过400元
以上个人见解,还蒙赐教!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同时启动的四台只需要将两个继电器(正反转)的常开触电并联在四台电机的正反转开关上,停止按钮串联在主回路中即可。

网友C:
又想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400元錢可以買到一個plc的電池

网友D:
线路很简单用9个开关,1个4联继电器,12个接触器就能解决但不知楼主伯在什么设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