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4):
变频器没带速熔前一段时间因马达对地短路引起变频器爆了,想在变频器电源侧增加保护,请问是用断路器好还是速熔好?变频器3.5kw大部分时间运行在30HZ左右,应如何选用断路器或速熔?请大侠们指点。

楼主:
没人理我只好自己顶了

网友A:
嘻嘻,真想狠狠的批你一顿(要是你在我手下工作)。

变频器的进线加快熔,要看情况的,对于可逆的回馈电网型的、可控硅技术结构的变频调速系统,是必要的。否则,画蛇添足。知道吗?糊涂。吼吼!

谁知道为什么?

网友B:
看来斑竹真的是喜欢考人.
除了可能出现颠覆的情况须要保护外,其他的情况等到保险会烧的时候基本上IGBT都放炮了.
变频器前加断路器是为了方便检修,至于保护吗?我还没发现过起作用的.

网友C:
我對保護這對東西來說一點看法﹐如果電路真有什么短路情況﹐你加什么進去都是一個大炮給你看看﹐后面的同樣給你炸個差不多﹐我有康普艾的空壓機全電腦控制﹐電機出了問題﹐連接觸器都炸爛了﹐所以說保護這東西只能保護那些慢慢上來的故障﹐要出問題保也保不住﹐只能說你裝了給點心理安慰吧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初入行还请多指教,加快熔没用,现在我忧虑中。。。。,因我厂这条生产线用这种变频器将近30台,前两台变频器都是电机短路引起爆了,打开变频器里面简直惨不忍睹,我们又没办法确定电机轴承何时会坏,郁闷!

网友D:
我们这里用的变频就没有,电机烧掉了,变频器自动保护开不起来,可能是用的少时间短吧,从没有象你们说的那样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