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4):
我现在用三菱的PLC通过变频器的外部端子来控制电机的运行,PLC还控制了两个伺服驱动的电机,为了完成一定的功能,整个程序分为手动部分和自动运行部分.

用的是台达的变频器,现在想设定参数P 38(端子M0和M1)为00,P 39(M2)为00无功能,P 40(端子M3)为05(RESET),P 41(M4)为16(Auto-Run),P 42(M5)为17(Pause).

     然后 1,在手动程序中只控制M0和M1的通断,而不管M2~M5,这样能不能使电机正转和反转?如果能实现,电机是按照什么频率运行的? 2,在自动程序中我可以通过M0~M1和M2~M5之间的配合能实现电机按设置好的7段频率自动运行,暂停和RESET.

    小弟先在此多谢大虾们的解答!!!

楼主:
就是那样接线的话,我能不能让那个电机(变频器控制的)在“自动运行”时不停地在两个限位开关之间来回走动,而在“手动运行时”能通过触摸屏上的按钮或者是一般按钮来使电机运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