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4):
A     I      0.4
     JC    DR

     CLR
     =     Q      4.0
     JU    END

DR:   A     I      0.4
     L     S5T#5S
     SP    T      0
     SET
     =     Q      4.0
     A     T      0
     JC    END

     A     I      0.4
     L     S5T#5S
     SP    T      1
     CLR
     =     Q      4.0
     A     T      1
     JC    END

     A     I      0.4
     L     S5T#5S
     SP    T      2
     SET
     =     Q      4.0
     A     T      2
     JC    END

     A     I      0.4
     L     S5T#5S
     SP    T      3
     CLR
     =     Q      4.0
     A     T      3
     JC    END

     A     I      0.4
     L     S5T#5S
     SP    T      4
     SET
     =     Q      4.0
     A     T      4
     JC    END

END:  NOP   0

如果屏蔽掉 JU    END  语句,打开开关 I 0.4 ,语句顺序执行,所有定时器正常定时,只是关了 I 0.4 ,输出Q 4.0 也为1,一旦加上语句  JU    END   ,打开开关 I 0.4 时,所有定时器都不工作,输出 Q 4.0 始终为1,这是怎么回事,请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JU是无条件跳转,打不打开I4.0,子程序都不会执行.但Q0.4也不会始终为0啊.不知你OB1里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哦,我看错了。

网友B: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编,如果只是需要让定时器延时输出的话为什么不使用延时接通定时器呢?

楼主:
上面这位请给小弟指点一下吧

网友B:
A     I      0.4
     S     Q      4.0
     L     S5T#5S
     SD    T      0
     A     T      0
     R     Q      4.0
     L     S5T#5S
     SD    T      1
     A     T      1
     S     Q      4.0
     L     S5T#5S
     SD    T      2
     A     T      2
     R     Q      4.0
     L     S5T#5S
     SD    T      3
     A     T      3
     S     Q      4.0
     AN    I      0.4
     R     Q      4.0

楼主:
多谢,楼上这位大哥了!!

网友A:
这其实是让Q4.0开5秒开5秒的程序,其实不用这么多个定时器吧.用两个就够了吧??

网友A:
我这样行不行,多多指教

A     I      0.4
     S     Q      4.0
SS:   AN    I      0.4
     R     Q      4.0
     JCN   END
     A     Q      4.0
     L     S5T#5S
     SD    T      0
     A     T      0
     R     Q      4.0

     AN    Q      4.0
     L     S5T#5S
     SD    T      1
     A     T      1
     S     Q      4.0

     JU    SS

END:  NOP   0

网友B:
只需要使用1个定时器就可以了,加上NOT取反就可以了,相当于单按钮启停程序

网友A:
A     I      0.4
     S     Q      4.0

SS:   AN    I      0.4
     R     Q      4.0
     JCN   END
     AN T0
     L  S5T#5S
     SD T0

     A  T0
     A  Q4.0
     R  Q4.0

     A  T0
     AN  Q4.0
     S  Q4.0

     JU    SS

END:  NOP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