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5):
输出继电器短路,有可办法预防对策?

网友A:
解决办法很多,担不是经常发生的,建议不要做了.动作频繁可以选用晶体管输出,不要直接代负载.

网友B:
PLC不要直接驱动大电流的设备,最好使用DC24V通过一个外部继电器再控制高电压设备。

网友C:
加光电隔离

网友D(2006-04-06):
要隔离哟--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