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5):
我的S7-200和S7-400的输出点总是粘,输出是24VDC的,带阀,我想在输出点并联一个阻容,请问各位大虾,阻容的数值怎么计算选择?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阻容吸收对直流无效。对与小功率的阀,可以在线圈两端并联二极管续流;对与大功率的阀,只能通过加直流继电器解决。

网友B:
改为继电器,用继电器带动电磁阀不就行了?

楼主:
我不想加继电器,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没?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想加继电器,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没?谢了.
没有.其他厂家的也一样粘.

网友D:
你的阀功率太大,没有办法只有加一继电器转换,我们公司就是这样做的效果很好!

网友E:
阀线圈两端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F:
对,加续流二级关,加阻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