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5):
一台95KW的带负荷起动电机,配有135KW的自耦减压装置。变压器容量500KVA。由于网上电压低,通常低压侧只有350至370V,370V能正常起动。低于365V就不能起动了。请问各位,有无其它的起动方式能在此电压下正常起动电机?性价比如何?谢谢了。

网友A:
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不用钱的。
电压那么低,把变压器的档位调一下就行了。

不然就加电容补偿看看吧!
再不行,我再告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变压器的档位已经最高了,加电容投资大,效果不好。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B:
    1,考虑导线的截面及长度;
  2,可以用稳压器试验一下!
  3,看你的启动柜是否匹配1

网友B:
           时间继电器调到8~10秒

网友C:
你的自偶变压器就是用来降低电压启动的,跟电压没有关系,查查你的供电变压器容量还够不够电机启动用,一般变压器在电机正常运行时还要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鱼量

楼主:
导线面积值得考虑,稳压器在如此负荷应该用不了,启动柜看标称容量是够了,如果在加大是不是可以?在低电压启动时由于负荷扭距太大电机处于堵转状态和时间无关。6楼的观点不敢认同,变压器容量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是不是还有其它的方法,请大家谈谈。

楼主:
帮帮我啊!

网友D:
关键是你需要把导线截面及长度提供,再蚕靠附近同一供电回路用户的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导线是120的铝线,变压器到电机用了30米的导线。整个网上电压都低,其它的厂电压都低。

网友E:
加大导线截面.估计能行.

网友F:
电动机改一下接法试过吗?加套星/三角!

网友G:
這是你的電源電壓太低了﹐我試過用星-三角起動空壓機﹐但不行﹐因為空壓機是在負載情況下起動﹐星形電壓太低﹐所以不行﹐這也就是是說明一點﹐電機采用降壓起動方式﹐那么你只能是在空載時可用﹐在負載情況下你采用什么辦法都不行﹐因為你的起動力矩小于負載﹐自耦起動的電壓比星形起動電壓還要低﹐這就更不可能了﹐象你這么機器你可以采用離合器的方式來完成﹐誰叫你負載起動呢?

6樓的說的有道理。自耦起動和星形起動不一樣﹐自耦本身就是降低電壓起動的﹐那位師付只是沒有說電機負載不可能降壓起動。